楼主(2022-11-24):
公司有一台隧道炉加热件,开机温控器温度不H,没有加热,检查发现电力调整器保险烧v相,短接r个细线后,开机又烧另一相保险,开始怀疑发热丝,测量发热丝又正常,换另一个电力调整器又可以升温,然后检查可控硅又没短路,不知故障原因?是不是湿控器没没置对?求大师指点谢谢!35A用4mm2线短接有什么问题,请指点谢谢!

网友A:
你把电路图画出来,让我分析一下

网友B:
赞同楼上!楼主你说的是专用设备,出现故障自己不能排除,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走线画图上传论坛,让各位大师给你分析原因和指点思路。

网友C:
发热丝短路,接地都要检查?或者脱开发热丝,通电看还烧保险不

网友D:
换另一个电力调整器又可以升温,说明之前的调功器有问题,还有你35A,4平方线小了吧

网友E:
这个问题在工控人家园论坛已经给你做了回答,建议回头再看看

网友F:
测一下电热丝工作电流是否过大,电热丝是否存在有时相间短路或对地短路,快熔保险是否选的小了,另外电力调整器快熔保险不能用普通保险或铜丝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