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11-24):
东菱伺服位置模式上电就转,脉冲线拆掉也是如此,转速还不稳定,相差有点大,请问大师们怎么回事

网友A:
参数初始化一下在试试

网友B:
感觉伺服电机问题大一点。有条件可以替换一下驱动器或者电机判断一下。

网友C:
估计还是设置的问题,可以像一样那样恢复出厂,或者检查参数

网友D:
恢复出厂设置,重新设置

网友E:
查查UVW线

网友F:
参数,相序,电机代码,编码器线。

网友G:
这个状况应该不是在速度状态

楼主:
回复 网友C:
恢复出厂设置还是不行,好像处于多段速状态。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恢复出厂设置还是不行,好像处于多段速状态。

网友C:
回复 楼主:
楼上说的输出电机的相序也检查下 相序不对,有的要一直转,有的动一下就报警

楼主:
回复 网友C:
所有接线都是对的,确定是位置模式,咨询厂家说是干扰。

网友B:
要么是干扰,要么就是编码器有问题

网友C:
回复 楼主:
如果是干扰,把脉冲线取了看电机还转不?不转就是干扰,还转,就得检查伺服器及电机了 以前遇到变频器坏,伺服电机停不下来的状况,当时也找了很久的原因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大家回复,问题已经找到,不是干扰,也不是伺服问题,是我在焊线的时候没注意有锡渣掉在了针脚之间,估计是速度,扭矩的针脚,清理掉就好了。

楼主:
谢谢大家回复,问题已经找到,不是干扰,也不是伺服问题,是我在焊线的时候没注意有锡渣掉在了针脚之间,估计是速度,扭矩的针脚,清理掉就好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干扰,把脉冲线取了看电机还转不?不转就是干扰,还转,就得检查伺服器及电机了 以前遇到变频器坏,伺服电机停不下来的状况,当时也找了很久的原因
变频器坏引起伺服电机停不下来?干扰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干扰,把脉冲线取了看电机还转不?不转就是干扰,还转,就得检查伺服器及电机了 以前遇到变频器坏,伺服电机停不下来的状况,当时也找了很久的原因
变频器坏引起伺服电机停不下来?干扰吗
对 那次查了好久 才找到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