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11-25):
M241 扩展板有哪些类型?功能分别是什么?

MC4AI2    2 路电流或电压输入

TMC4AQ2   2 路电流或电压输出

TMC4TI2   2 路温度输入

TMC2SL1   1 路串行线路

TMC4HOIS01   起重应用

TMC4PACK01   包装应用

仅可使用一个应用扩展板(起重或包装应用)

M241 有无线解决方案吗?通讯最大距离是多少?

有的,施耐德电气提供 TCSWAAC13FB 无线蓝牙通信适配器,无线蓝牙连接通信允许在控制器周围 10 米范围内自由移动?

TM3 扩展模块共有几类,型号上有什么特点?

TM3 模块可以作为 M221、241 和 M251 的常用扩展模块,可分为四类,分别为:

数字量输入输出模块 ( TM3D )

模拟量输入输出模块 ( TM3A 和 TM3T)

专家模块( TM3X )

专家模块包括 TM3 接收和发送模块以及 Tesys4 通道控制模块

安全模块 ( TM3S )

M241 PTO 走速度或位置模式,触发功能块后不动作,ErrorID 为“DisableAxis”,怎么处理?

MC_Power_PTO 功能块的输入管脚“DriveReady”需要先置为 True,输出管脚“Status”才会置为 True,然后轴上的运动功能块才可执行?

M251 集成的以太网口,最大连接数是多少?

  注意: 当配置至少一个 EtherNet/IP 目标时,连接的总数(EtherNet/IP 和 Modbus TCP)限为 16?仅当 Modbus TCP IOScanner 是唯一使用的情况下,从站设备的总数最多可达 64? 这些最大值在构建时受到控制?

 TM4ES4 的初始默认 ip 地址是多少?

TM4ES4

缺省 IP 地址为 11.11.x.x?

缺省 IP 地址最后两个字段由模块 MAC 地址最后两个十六进制字节的十进制数字组成?模块的 MAC 地址可以在模块正面底部获得?

缺省子网掩码是 255.0.0.0?

注意: MAC 地址始终以十六进制格式编写,IP 地址则采用十进制格式?必须将 MAC 地址转换 为十进制格式?

网友A:
感谢分享,受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