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lc问题

楼主(2022-11-25):
求助大佬来帮忙看看

使用3个绿色指示灯1个黄色指示灯和9个绿色按钮1个黄色按钮作为使用条件
依次按下9个绿色按钮按的值为110 001 101
存储到plc内
读取前3个 110来实现3个灯 依顺序是1时亮2秒这是第一个灯亮2秒之后第二个灯亮2秒 第3个灯不亮 然后结束时黄灯亮,第一组结束 按黄色确认键之后把二组数位移到第一组的位置,再读取当前位置的001 依顺序是1时灯亮2秒。这时的组列为001 101 xxx 需要再读取一组新的数值放入xxx中。然后依次循环显示。

网友A:
依次次按下绿色按钮和后面的xxx来源没有表达清楚.

网友B:
引用 楼主:
求助大佬来帮忙看看

使用3个绿色指示灯1个黄色指示灯和9个绿色按钮1个黄色按钮作为使用条件
依次按下9个绿色按钮按的值为110 001 101
存储到plc内
读取前3个 110来实现3个灯 依顺序是1时亮2秒这是第一个灯亮2秒之后第二个灯亮2秒 第3个灯不亮 然后结束时黄灯亮,第一组结束 按黄色确认键之后把二组数位移到第一组的位置,再读取当前位置的001 依顺序是1时灯亮2秒。这时的组列为001 101 xxx 需要再读取一组新的数值放入xxx中。然后依次循环显示。
画出真值表再做

就你目前的描述没规律

请问101编码时,第一个灯是那个?

网友C:
感觉这题目出的有点儿bug:
1.第一组九个按钮何时按完,是不是要按黄色按钮确认?
2.xxx这个数字来自于哪三个按钮?

编程思路:
110存D0,001存D1,101存D2;新来的存D3;
新来的存好后,BMOV D1 D0 K3。

网友D:
楼主的描述逻辑,可能与实际情况是有出入的,如果第一次按了9个绿钮后,数值存入9个位,按黄色后,所有位左移三位,前三位用于显示,那么后面的数据什么时候读取,是左移三次后,再重新读取9位,还是每次左移三位后,接着再读取三位,同步进行,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不需要9个绿钮了,只要三个绿钮就可以了。

所以要把逻辑搞清楚,至于显示,只需要对最左边的三位进行判断,顺序输出就好了。

网友C:
九个按钮和三个按钮的区别在于九个可以缓存两组数据。

网友E:
这估计是教授出的题,那种纯理论的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