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338模块只能接绝对值编码器吗,普通的增量式的可以接吗?

楼主(2022-11-25):
因为手里没有绝对值的编码器,想问一下各位老师,如果接增量式编码器的话,可以测试这个338模块的好坏吗,怎么接线?

网友A:
绝对编码器?
这个是那种(数据-同步)信号编码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已经采购SSI编码器

网友B:
肯定不行啊,看这个是走通讯的

网友C:
只能接SSI信号的编码器 通讯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