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11-25):
各位工控网友;
   三菱Q系列PLC QJ71C24N-R4通讯模块串接如上图所示的温度监控器,总共串接了14个温度监控器(TIC)。
   某天设备报温度TIC#13 read error alarm,但是设备Reset可以消掉,后面还是经常报警
   控制监控发现通讯扫描到TIC#13时就卡住了,停顿延时超过10S就会报出上面的故障
针对故障做出以下处理措施
   1.检查通讯模块到TIC以及TIC之间串联的通讯线缆无异常
   2.第一步措施无效,更换通讯模块到TIC的铜讯线缆
   3.第二部措施无效,拿一个新的和TIC#13型号一样的part,将旧的TIC#13换掉,设置地址和setting参数
   4.第三部措施无效,更换通讯模块
   5.第四步措施无效,将TIC#5和TIC#13调换(两个TIC型号一样),并修改地址和setting参数
以上步骤都不能消掉故障代码,请问有什么办法消除故障代码(不可以屏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