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表测量数据

楼主(2022-11-25):
测量电压为直流20V万用表和示波表测得数据相差这么多吗?

楼主:
换成电压测量模式说明那块优利得测量的还是比较准确。。

网友A:
示波器的基准调好没

网友B:
示波器垂直通道分辨率一般都很低,精度肯定不及万用表。另外我没看出你这个垂足每格的刻度是多少?尽量可以小点,本来精度就低,如果垂直档位选择得不合适,误差就更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