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带电机无力

楼主(2022-11-25):
各位老师!
    新人学维修,请教下。
    有一AB 0.7KW变频器,输入240V AC,带电机转得很慢,面板旋扭从0-调到最大,UVW实测输出从0V-240V(变频器也显示从0到50HZ)。变频器显示直流母流电压均为350V
调到240V电机还是很慢很慢麻烦分析一下是那儿的问题啊?

网友A:
有没有带负载?电机是不是角接?

楼主:
回复 网友A:
带了,三角形接法

网友B:
电流正常吗。

网友C:
你看看变频器运行设置参数,也许会有答案。

网友D:
电机参数输入正确吗?负载过重吗?脱开负载看一看?电流监控。

网友E:
恢复出厂设置后,再从新设置

网友F:
确定一下变频器参数里面的电机额定数据有没有设置正确

网友G:
你的电机是380V还是220V,极数多少?用手转电机是否灵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