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

楼主(2022-11-26):
调试ABB变频器  通信的时候速度能发过去 控制字发不过去。跟plc点位无关,应该变频器配置有关系,那个大佬帮帮我

网友A:
使用说明书认真领悟和学习,多操作几遍,问题就能解决。

网友B:
总线控制方法:
变频器转速模式启动:控制字写入十六进制 047Fh
变频器转矩模式启动: 控制字写入十六进制 0C7Fh
变频器停止:向控制字写入十六进制 047Eh
速度给定:向速度给定寄存器相应速度,十进制 20000 对应最高转速,使电机反转只需
写入负值即可
转矩给定:向转矩给定寄存器写入相应转矩,十进制 10000 对应最大转矩,使转矩反向
写入负值即可
故障复位:向控制字写入十六进制 04FEh

网友B:
用的什么系列的变频器?检查你的参数组,20.01,外部启动1命令,还有你的通讯方式是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