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11-26):
我用威纶通宏指令通过ModbusRTU读写变频器的频率感觉延时有点久啊,怎么做到跟PLC一样可以轮询起来呢?

网友A:
用case试试

网友B:
考虑下不能合成到一块儿吗?
读的做成固定周期读;写的做成触发写,不触发就不执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什么意思呢

网友C:
GetDataEX(d15,"",D,0,1)  D15改成数组  1改成8,一次读出来。

网友D:
想快不能用宏
应该在窗口加1个数值显示元件,填入MODBUS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