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11-26):
最近接修一台西门子G120 90KW 功率单元,只发来一套板,没有外壳测量IGBT完好,上电无问题,用STARTER软件连接CU250S-2PN  USB口简单调试后运行,报F07802(电源模块未就绪).电源电压690V 从整流跳线接到IGBT 正负端。测电压为950V正常,不知这个F07802故障,是那里发出的?求解。谢谢

网友A:
到西门子官网下载使用手册,再查看故障说明!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说明书上的说明,都查过,只是大概的描述.

网友B:
检查一下主板和电源模块的通讯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一下,这机器驱动板上的电压,A333J 16脚与13脚的电源电压没有。供电是不是那个白色的小变压器?取电来自母线电压950V?谢谢

楼主:
今天跑线,原来是两个小变压器供的电,但找不到是从那里来的,多层板难度有点大。

楼主(2023-01-01):
今天有空收尾一下贴,板子修复很久没时间回贴。故障在驱动板上的电源烧掉了,另外主控一路无输出,换新后修复,结束,祝大家新年快乐,发财,发财多接单。

网友C(2024-05-31):
回复 楼主:
碰到一样的问题,能指点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