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E系列变频器报 GFF,第一次修这个型号,求助!

楼主(2022-11-26):
1、黄色变压器这块板是不是电源板?
2、带磁环连接线的这块板是不是CPU板?
3、上图的环变是不是电流互感器?再请问U,V, W各相电流检测电路各在哪?
报GFF ,有时候电流正常,电机运行也正常,有时个空载显示电流有20多安。
(GFF 对地短路故障)
再请教一下:这个型号有没有相序检测? 能不能用环变 220V升380V 线电压供电?

网友A:
输入缺相检测电路是可以屏蔽的,45kw的三菱一样用220/380的变压器启动,带小负载没问题 GFF应该检查电流传感器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220V转380V 用多大功率的?

网友A:
回复 楼主:
我用150W的控制变压器,用的输出端 自耦反接输出380V,没问题

网友B:
这个多少功率的?空载20A明显不正常

网友C:
左边接线端子上边三个一组就是电流互感器

网友D:
电流传感器在电源电压+15V和-15V正常情况下,三个输出端电压要正负电压要小于0.04V,电流检测的运放块子三个输出脚电压必须是0V,否则更换传感器和运放块子。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是不是要把上面这块大板拆下来,才能拆掉这个电流检测板?

网友D:
先测量,后确定,再拆卸。

楼主:
回复 网友D:
引用 网友D:
电流传感器在电源电压+15V和-15V正常情况下,三个输出端电压要正负电压要小于0.04V,电流检测的运放块子三个输出脚电压必须是0V,否则更换传感器和运放块子。
老铁:请问下图描述对吗?

网友E:
实再找不到资料可以跑跑线路,搞清楚电流互感器信号输出端到哪里了再测量信号是否正常。

楼主:
VFD-E 变频器电源板,输出电压 +5V ,+25V,  接电流互感器的两路电压,+15V ,-15V,变成 +18.2V,-12.7V, 空载情况为+18.2V,-16V。
+5V,25V,不变。
电源管理芯片为:UC2842A ,板子上没有找到光偶,请问大神,这个是什么原因啊?哪位能给份图纸吗?

楼主(2023-01-09):
感谢大佬们的指导,自己跑的线路,仅供参考,能用上的拿去,不作正确性承诺,因使用此资料造成任何不利后果,本人不承担任何责任。

网友F:
给楼主点赞,有始有终。

网友G:
+-15V滤波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