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11-26):
程序正常运行中出现各种各样的报警(气缸感应未到位,轴过载,真空报警等等),后,设备停止了。人工解决报警后,怎么接着上个工序走呢?很多时候不能一报警就从头开始,会导致浪费原材料的情况,有大佬现身说下吗

网友A:
从家里去上班怎么走呢?走了一半要拉屎去了一次公共厕所回来重新从家里开始走?

你会说我记着路呢,那么不是一样么,保存你当前的状态,需要回来重新走的时候恢复你保存的当前状态。

当然,并不是所有过程都可以恢复的,例如去公共厕所扫码的时候直接去了方舱,这样恢复数据也是无用的。

其实这种要求只不过是暂停程序的一种变种而已,论坛讨论了好多年了。

网友B:
吃饭时候筷子掉了,怎么办,当然是捡起来洗洗 或者换一双接着吃, 难道把饭全倒了,从新盛饭坐下开吃?

网友C:
看看手册里面的流程指令,三菱的看看SFC

网友D:
不是有个运行状态和一个运行步序吗?
报警的时候只断开运行状态,运行步序保留。
再启动只需要接通运行状态就可以了继续原有的运行步序执行了。
严重的报警可以清除运行步序,流程重新来过。

网友E:
看工艺要求.

有些需要接着干,有些需要从头来,你问甲方爸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