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MODBUS TCP MASTER

楼主(2022-11-27):
第一次做这个通讯,好方便。
设置好ID、端口号和数据区就行了,一行指令完成通讯。

网友A:
1500的还是1200的

网友B:
本来就是,封装好了的.
现在就是client,还有些难度.应该是做个对照表就行的,不需要自己做指令和轮询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1500的还是1200的
我这个是1200,方法应该是一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之前还以为要写IP地址的,参数找了一圈也没找到。后来设置ID就可以通讯上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之前还以为要写IP地址的,参数找了一圈也没找到。后来设置ID就可以通讯上了。
IP地址是它自己的端口IP,对方对应它的IP就可通讯,它是服务器,是被动连接的,不需要对方的IP.提供服务的端口要规定,甚至ID都不需要.

网友C:
本来就是,封装好了的.

网友D:
通信这方面,西门子做的确实强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通信这方面,西门子做的确实强大。
是的,好多第三方都支持。

网友E:
TIA作为modbus tcp 服务端很简单。客户端有点工作

网友F(2023-03-28):
Siemens Suite for KEPServerEX 是 Siemens 设备驱动的集合,为了方便而将它们捆绑在一起。它提供一种简单且可靠的方法将基于 Siemens Ethernet 和 Serial 的 PLC 与设备连接到客户端应用程序,包括 HMI/SCADA、MES/Historian、ERP、IoT 和自定义 OPC 客户端应用程序。它支持常见的 Siemens 网络协议,包括 Siemens S7 Industrial Ethernet、S7 Multi Point Interface (MPI)、S5 Point-to-Point Interface (PPI)、S5 AS511 Current Loop 和 S5 3964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