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施耐德ATV310变频器通讯地址含义

楼主(2022-11-28):
见图,目前通讯没问题,想读取故障代码,结果碰到英文简写,懵逼了
黄色部分为通讯寄存器地址,第二张图是含义,各代表什么意思,真搞不懂了,多整几个英文字能怎样啊?

网友A:
你下载一个用户手册啊,那上面清清楚楚
共同学习!!!
【方案】
倍福基于 PC 的控制技术推动世贸中心园区内的创新剧院设计方案落地

网友B:
前面的数字就是故障代码
【方案】
优化的干燥工艺过程帮助 Isolava 降低能耗和提高产品质量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的,故障的含义呢?

网友B:
回复 楼主:
以前ATV28或者ATV58就是故障代码显示的字母,和你这个差不多,你可以对照下,大公司的东西都是有传承的
【方案】
使用红外热像仪检测建筑隔热、暖通空调和制冷机组

网友C:
故障代码。手册里面有。网上搜索也应该有
【方案】
CHV张力控制变频收卷在拉丝行业的应用

网友D(2024-01-19):
我登录上了吗?
【方案】
台达机电产品的环锭细沙机的变频改造探讨

网友E:
施耐德报警代码几乎都是一样的
【方案】
华北工控EPC-3206M整机,高算力、大内存、功能接口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