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SM338这个编码器的格雷码如何转换成可以识别的数字值?谢谢大家(20221128)

楼主(2022-11-28):
大家好,现在这个sm338模块,我接的是一个单圈13位精度8192的格雷码输出的编码器,目前接线完毕,组态完毕,变量表里也可以看到有数字值反馈,但是反馈的这个数字值,并不是0-8192范围的变化。如何把这个数值转换成可以理解的数字值0-8192,如何来转换呢,谢谢。。我附上图片2张,老师们看看,谢谢

网友A:
编码器给出格雷码
PID可接收格雷码数据?
加一步格雷码--BIN 试试

网友B:
205结果吗?

楼主:
PID 256是编码器读出的通道地址,SSI输出的13位精度的编码器

楼主:
这是PID 256地址二进制格式的显示数据。如何来分析呢?转成0--8192
目前看数据,手动旋转编码器一圈,监控的这个地址,十进制数据是1073741200多---1073749000多变化。。。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是PID 256地址二进制格式的显示数据。如何来分析呢?转成0--8192
目前看数据,手动旋转编码器一圈,监控的这个地址,十进制数据是1073741200多---1073749000多变化。。。
十六进制4000nnnn,去掉4000,低字作变换试试.

楼主:
感谢各位楼上的老师,数据地址找到了,监控十进制的PIW258,就看到了,0-8192的精度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