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11-28):
求OMRON CJ2M 编程软件,以及打印机线联机驱动,谢谢

网友A:
CXONE了解一下,我只有4.2版的。云盘地址: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63TWtei7T3R2n0fDZFhWIA
提取码:d965

网友B:
只要在电脑上安装好打印机驱动程序,和用USB数据线连接好打印机以后,编程软件直接点击就可以打印出梯形图源程序了。

网友C:
安装好软件后,软件目录就有驱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应该需要9.1以上版本的,感谢热心人!!!

网友A:
引用 楼主:
应该需要9.1以上版本的,感谢热心人!!!

CXONE4.2里面集成的CX PROGRAMMER应该是9.3版本的。

网友D:
在9.6软件的基础上,可以用升级包,将软件升到9.72:
软件下载地址: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YZdnExzo6xkTXcVdb32vbQ
提取码:24b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