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11-28):
 此驱动板由电源板15v供电,后输出六路24v。
 稳压管、整流管、三极管、对管均测量 没发现异常。 直插电阻没一一测量 观察没发现有颜色变化和断裂现象。另管压降检测位置 蓝色印着“Vxxx”且中间有黑色线的是什么东东?按丝印 V的话应该是二极管一类,但电阻为0欧姆 是保险吗?

屏蔽管压降检测后可以开机  给定频率后 c e之间没有交流电压也没有直流电压。

静态测六路负压:上三路有-3.4v、-1.9v、-2.8;下三路是0v、0.8v、0.9v。

此驱动板第一次见到。。请各位大佬指点!不要见笑~

网友A:
回复 楼主:
看5V6稳压管有没有击穿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大佬!5V6稳压二极管没有击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