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11-28):
如图是一个光敏电阻控制LED发光二极管的开关的一个电路图,而且这个发光二极管还可以控制灯的亮度。
想知道光敏电阻在黑暗环境下这个电路是如何导通的,在白天环境下这个电路是如何做到让LED灯熄灭的。

网友A:
控制BE节之间的压降.5506这个光敏电阻变化可以更改B点电位

一般0.6V就是全导通状态,具体你可以查晶体管的曲线图.

网友B:
图上是二组串联分压电路,其中三极管与发光二极管组成第一路,光敏电阻与47K电阻组成第二路,当光敏电阻上分到的电压,大于三极管的启动电压,那么三极管就开始导通,当光敏的阻值继续增大,那么其上分到的电压就会继续升高,三极管的基极电压也会随之升高,三极管导通角加大,相当于第一路中的三极管电阻变小,发光二极管上的电压就会上升,亮度也就会更亮了。

网友B:
发光二极管熄灭的原因,就是光敏电阻变小导致的,当光敏上分到的电压,小于三极管的截止电压,三极管完全关闭,相当于断路状态,二极管就被熄灭了。

网友C:
三极管放大

网友D:
发光二极管能不能发光、发光的亮度,是看蓝色部分能通过的电流大小,通过的电流大就亮,反之就暗

蓝色部分通过的电流大小是看红圈这个点的对地电压大小,而这个点的电压大小又由光敏电阻的阻值决定。

光敏电阻的阻值是看照在他身上的亮度决定,越亮阻值越小,红圈点电压越低,通过的电流越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