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11-28):
例如A和B二个开关电源都是24V,将A的负接到B的正,那是不是A的正和B的负就是48V?即当一个48V的开关电源使用?

网友A:
这么两个电源串起来又占地方  又是各自的稳压环路  还不如买一个48V输出的电源  没这么试过

网友B:
可以啊,了解下双电源 也就是正 0 负 常用于对称电路  像功放电路 运放电路

网友C:
和电动车电瓶串联一样的。

网友D:
完全可以使用,我应急使用过,但是不能高于其中一个额定使用电流。

网友E:
可以,2个功率一样就总功率相加,不一样就小的那个X2;只不过这多是应急时用一下,成本比一个48V的要高,2个又占空间,可靠性也比单个的要差;

网友F:
有的设备需要正负供电的就这样搞,比如激光打标上用的振镜电源,当然现在买一个也有正负供电的,这个体积小,维护方便点…

楼主:
谢谢各位解答,如果是不同厂家的开关电源也能这样串联使用吗?不知道除了电压参数还有什么会影响到串联?实际中也没打算这样用,就是好奇

网友G:
在日本老式曲线磨上见过这样使用

网友H:
引用 楼主:
例如A和B二个开关电源都是24V,将A的负接到B的正,那是不是A的正和B的负就是48V?即当一个48V的开关电源使用?

是的,可以。

网友H: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解答,如果是不同厂家的开关电源也能这样串联使用吗?不知道除了电压参数还有什么会影响到串联?实际中也没打算这样用,就是好奇

当升压电源使用,除了负载电流不能超过容量最小的一个开关电源的额定电流外,其他的没有什么的要求。

网友I:
没必要吧,现在的双电源的直流电源很容易买的

网友J:
应急是不错的 选择

网友K:
二个开关电源串联使用,容量应该一样,最好型号一样的。

网友L:
用过电池完成6v供电不
谁家5#不可以混合使用?5#7#混用.....

网友M:
没试过,只是电流要求按照最小的电源来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