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11-29):
本人在安装step7 v4.0的时候出现了错误,中途退出了。后来换了一张盘,重新安装的时候需要卸载先前已安装好的程序。但我在控制面板中的添加或删除程序来卸载,出现了报警,无法删除。显示描述如下:

1 Do you want to completely romove the selected application and all of its components? 按确定后显示

2 Did not find shared Comm client list in registry at:software \siemens\ microsystems\communications\clients 按确定后显示

3 Failed to access the shared communications client list:software \siemens\ microsystems\communications\clients 按确定后显示

4 Could not find uninstall string for shared communication at:software \siemens\ microsystems\communications\clients 按确定后显示

5 Could not parse uninstall string 按确定后结束
怎么解决

网友A:
删除注册表项试试。

网友B:
4.0没有用过,实在不行就重装系统吧。

网友C:
你什么系统?这个版本在XP系统里方便安装,WIN7会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