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11-29):
这块主板的LB11电感(推测是电感)烧坏,现在直接用铜丝短接后设备暂时恢复。请问应该换多大的电感。测量旁边LB10电感大小再买相同规格的来更换是否可行?先谢谢各位大哥

网友A:
一般都是EMI滤波,只要工作正常不需要恢复。

网友B:
同意楼上思路!楼主可以从其它废板子拆一个大致外形相同的焊上去就行了。

网友C:
实话说吧,我以前维修电子线路板是很少买配件的,一般是从旧板上面拆的,省钱

楼主:
回复 网友C:
现场废旧电路板找遍了都没有这种电感,能用就行,不恢复了

网友D:
拆机件也要看情况了。之前修过一个变频电源板。我从旧设备上拆了个电解电容,量着没问题。通电测试一个晚上也没问题。装在设备上就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