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11-29):
凯恩帝K1000M-C主板LB11电感烧坏,导致键盘无反应,现在用的铜丝短接后暂时恢复使用,请问各位大神应该换多大的电感,我想测量LB10电感规格,然后买相同规格电容换到LB11是否可行。还有就是更换主板上的电池,直接拆掉会不会丢失数据。应该怎么换电池才能保持数据不会丢失。

网友A:
第一条我不清楚,第二条肯定的告诉你会丢数据,可以先备份再拆电池。

网友B:
短接能用的话,多半是抗干扰的,也可以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