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11-29):
光源和相机控制分别用继电器和MODBUS TCP通讯,两个同时给输出,谁跑得快呢?

网友A:
光源要进入工作状态需要一个时间,这个时间的单位可以是秒,电子的通讯反映速度可以是毫秒做单位

网友B:
万一交换机卡了丢包了,你说谁快

网友C:
正常应该是通信快。

网友D:
如果你是想说上位机同时发出两个指令,一个控制继电器打开光源,一个通过MODBUS TCP让相机拍照。

那应该是相片拍好了,光源还没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源要进入工作状态需要一个时间,这个时间的单位可以是秒,电子的通讯反映速度可以是毫秒做单位

那光源可以一直开着吗?视觉的工程师要求每次拍照前开光源。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你是想说上位机同时发出两个指令,一个控制继电器打开光源,一个通过MODBUS TCP让相机拍照。

那应该是相片拍好了,光源还没亮

PLC同时发两个指令,继电器输出控制光源,上位机接受拍照指令。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你是想说上位机同时发出两个指令,一个控制继电器打开光源,一个通过MODBUS TCP让相机拍照。

那应该是相片拍好了,光源还没亮

PLC同时发两个指令,继电器输出控制光源,上位机接受拍照指令。

拍照要做延时,就算继电器闭合了,你也需要光源稳定一下后才拍照吧,

正常应该是光源一直开着呀。不知拍照频率怎样,如果是几秒钟一张,那继电器和光源都这样开关也不行呀

网友E:
我们一直都是一直打开光源的,产品到位拍照,都是MS级别的,也没使用继电器触发,使用IO模块触发

网友C:
我们公司的设备拍照1秒可以8次。

网友F:
有的相机有触发信号可以自己打开光源

网友A:
如果你一直有拍照要求,建议你的补光灯长开

楼主:
在线拍照,涂玻璃,边涂边拍。

网友G:
我觉得用通讯方式速度快,接线简单!现在的通讯还是比较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