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火线跟地线接在一起,是内部接地 ?

楼主(2022-11-30):
1.这种变压器如何判断是自耦还是隔离的?
2.火线跟地线接在一起,是内部接地么?

网友A:
1.这种变压器如何判断是自耦还是隔离的?
如果初级与次级之间有直流电阻就是自耦,否则就是隔离。
2.火线跟地线接在一起,是内部接地么?
内部接地,是什么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变压器内部接地

网友B:
这不是变压器中性点接地的意思?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变压器内部接地
从接线端来看,肯定不是中心点接地,是从S相出来的
个人觉得你这个变压器首先是隔离的,由于没有接地,那么次级出来是可以手摸其中一相的,
如果单独一相碰到电箱外壳或者接地都是没关系的,但有种做法是觉得这样不好,
所以就把其中一相做了接地,如果万一再有其他一相接地,就会短路跳闸。

网友C:
感觉接的不对啊,最左边不是地线吗?

网友D:
左边是外壳接地

网友E:
要是确定这根双色线是地线(不理解,会不会是接线失误?),这个变压器肯定是隔离变压器。内部接地估计应该是指中性接线端子。不理解这根双色线为什么不在N端。

网友F:
如果我碰到这个,先用表摇一下,看看有什么结果,送电的话不敢!!!

网友F:
这个地线接到哪里了?

网友G:
请先用表测量一下,各端子之间的关系

感觉出的图不对,左侧是不是Y型接线~理由,它有360-380-400选择接线,还有一个N端子
右侧也有一个N,估计左N与右N不通

右侧的黄绿线如果与左侧地线联通,应该是接错线了
如果不同,查它去了那里,有可能为取200V 电压抓取的线

这个类似80年代某汽车厂花五千美金弄来的黑盒子~为了解决进口磨床受干扰,带隔离层(这个带不带不清楚)的三相200v(隔离)变压器

网友H:
什么自耦什么隔离?
这玩意就是电源降压变压器,输入三相380输出三相220,S200那根黄绿线你要看跑去哪里的啊,不是一看黄绿线,就认定它必须是地线,就算不是地线,我也必须强硬的规定它就是地线,不能进行任何的质疑。

楼主:
回复 网友G:
左右两边N线是相通的。左边外部接地,右边取变压器一相作为内部接地。

网友G:
引用 楼主:
左右两边N线是相通的。左边外部接地,右边取变压器一相作为内部接地。
拆开外部N-N接线,看它内部是否还通

右边取变压器一相作为内部接地~不能理解内部,怎样测量的

网友I:
关键是会测量,单纯的说,说不清楚,除非别人见过同类的,才能说明白

网友J(2023-03-30):
就是个变压器,肯定不是自耦变压器

网友K:
看图纸应该是隔离三相变压器,输入角接输出星接,输出端中心抽头接地,相当于零线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