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11-30):
设备上见到一种DC24V驱动的直流马达,功率不到100W,它是利用modbus信号驱动,实现正反转及停止,里面还有10位拨码开关,马达上有个型号是PLG52+BG63*55字样,找不到资料,特请教大家,谢谢!

楼主:
广告无处不在

网友A:
根据你的型号搜索,应该是这个牌子。

至于资料里面有下载,但有没有你的这个型号自己找

最后估计就算有应该也是英文的

网友B:
通讯控制的前提是你的直流驱动器有这功能

楼主:
该马达没有驱动器,西门子PLC输出modbus信号控制马达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该马达没有驱动器,西门子PLC输出modbus信号控制马达的

全是英文的。

https://www2.dunkermotoren.com/cn/downloads/manuals/

楼主:
偏偏就找不到BG63的资料

网友C:
我靠,这货好坑爹,连资料都没有,直接换掉得了,又可以小赚一笔。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靠,这货好坑爹,连资料都没有,直接换掉得了,又可以小赚一笔。

麻烦的是电机安装尺寸,如果是标准2相步进电机倒是可以试试通用驱动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