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11-30):
       一般情况下三菱FX系列CPU只有一个MD8口(编程串口),只能通过该口(串口方式)连接一台触摸屏,如果想连接2台或以上触摸屏的时候,方案建议是使用以太网方式连接,那么就需要使用以太网转换设备了。

       那么可以使用大连德嘉的ETH-FX-1LAN以太网协议转换器,它能够把MD8口扩充出一个输出的MD8口和一个以太网口,一台触摸屏通过MD8口连接 ,另外一台通过网口连接三菱触摸屏(其他具有三菱以太网协议的触摸屏也可以)

       如果想连接3台触摸屏,可以使用大连德嘉的ETH-FX-2LAN(双网口)以太网转换器,它能够将一个MD8口扩充出一个MD8输出和2个以太网口,您就可以用1个MD8连接一台触摸屏,用以太网连接2台触摸屏,当然对于一些要求比较高端的客户,一般都是用2个网口连接触摸屏,这样程序是一致的,编写起来方便,维护也简单

对于有些客户需要将数据传送到厂网或者MIS系统的一般在原有的基础上,加一个ETH-FX-1LAN的转换器就可以实现这个功能。

       一般的老系统都是通过MD8连接一台触摸屏,通过ETH-FX-1LAN把MD8连接到转换器上然后再输出一个MD8口,用这个MD8输出口连接触摸屏,扩展出来的网口就可以连接电脑、服务器,将数据采集到服务器中,供MIS系统、厂网服务器使用

另外通过ETH-FX-1LAN这种转换器中间再加一个交换机就通过以太网可以连接4台触摸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