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发现一条电路

楼主(2022-11-30):
若干继电器控制1214的输入点,1214后面接触器控制变频器。
上面的继电器受外围电路控制(估计是急停之类,具体不详),请问:如果是急停,为什么不直接占用一个i点,而加在外面这么多继电器?

网友A:
为了安全、可靠、隔离危险能量冲击PLC!

网友B:
看来还是没经过烧点位的快乐洗礼~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来还是没经过烧点位的快乐洗礼~
总结到位

网友D:
急停必须可靠的断开能源,卸放气压、油压,关键是断开主回路!

网友E:
进PLC是属于软件程序急停,另外为了安全还需要控制硬件回路的急停,双重保护。包括安全继电器也都是起到控制硬件回路的急停。

网友F:
没图分析个寂寞

网友G:
没图就看你们畅所欲言。

1200也不是特别贵重的东西,输入点都有光耦,除非现场有特别大的干扰,不然谁在输入加继电器转啊。

再说,PLC都是设计 应用在工业上,普通干扰应该可以规避的

网友H:
基操勿6。

网友I:
急停急停,就是要急时能停
用个i(PCL?),能保证急时停?~任何情况下

网友J:
楼主要多了解设备运行原理,急停PLC动作的时候是否能可靠的设备危险可能…

网友K:
急停我感觉是断主电源,断开plc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I:
急停急停,就是要急时能停
用个i(PCL?),能保证急时停?~任何情况下
话说回来了,急停用的闭点,已经比其他常开点相对稳定一些了。

网友L:
我这边承包的一个厂,配电柜是一个大神做的,急停就是用的PLC的输入点,他的PLC输出直接带大接触器,经常会造成设备停不下来,工人不得不拉总闸,哈哈哈,很好玩。反正跟厂里说了,厂也不管,那管我毛事;只要不死人,坏一次我就修一次,反正另外有钱赚。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这边承包的一个厂,配电柜是一个大神做的,急停就是用的PLC的输入点,他的PLC输出直接带大接触器,经常会造成设备停不下来,工人不得不拉总闸,哈哈哈,很好玩。反正跟厂里说了,厂也不管,那管我毛事;只要不死人,坏一次我就修一次,反正另外有钱赚。
接触器粘连也不会总遇到吧

网友L:
回复 楼主:
并不是接触器粘连,而是他直接用PLC的输出点控制主接触器,长期工作会造成PLC的内部输出继电器粘连,从而导致接触器无法脱开,因为急停是通过PLC去控制的,PLC本身的输出点又粘连了,这个时候只能拉总闸了。

网友M:
急停要断开控制电路

网友I:
显然缺少实战经验

网友G:
引用 网友L:
我这边承包的一个厂,配电柜是一个大神做的,急停就是用的PLC的输入点,他的PLC输出直接带大接触器,经常会造成设备停不下来,工人不得不拉总闸,哈哈哈,很好玩。反正跟厂里说了,厂也不管,那管我毛事;只要不死人,坏一次我就修一次,反正另外有钱赚。

设计有问题.

一个是急停处理,可以考虑控制接触器控制总电源,PLC检测接触器辅助触点反馈供电情况.

输出不加继电器这骚操作,和牛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