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12-01):
请问大神,用fx3u写了与台达变频器通讯的程序 正反转加减及读频率 ,经测试功能完好,可是下载到fx2n里,就加减频率不行,跳动太大,本来以1hz递增,现在每次递增的值都不一样,减频率有时可以,有时没反应。。。。请教大神告知谢谢

网友A:
就单独写加减频率试试

网友B:
估计是因为写数据冲突,适当延长通讯时间看看。

网友B:
发现触摸屏最大的一点不方便就是通讯,不知道PLC是不是这样的。自己做的控制板,通讯处理中都是用状态机模式。每次发送一次数据后,必须留下3倍以上的数据回传时间,此时间内如果还是没有收到数据才会重新发数据,如果连续5次或者10次以上依然没有收到数据就会报错,接收的时候,会在接收缓存中置位一个接收变量和接收延迟,接收到新数据后变量会置1,延迟时间会置位为至少2以上,这个延迟时间会通过定时器中断去减,如果数据接收完成,此数据会减为0,系统中检测到接收变量为1且接收延迟为0时,就去读数据,这样做的优点就是不会浪费等待周期,可以做到很高的通讯速度,又不会发生数据阻塞的情况,问了几家的屏生产厂家,通讯可不可以自定义,所有的回答都是不能,只能通过周期性的读模式或等待,这种方式很容易出错且浪费系统资源。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发现触摸屏最大的一点不方便就是通讯

你这个发现有点意思,具体内部怎样通讯工作的我不清楚

只知道触摸屏的主要功能就是与其他设备通讯,并且支持很多的设备,如果不与其他设备通讯就是个摆设

个人应用中PLC就不提了,就是淘宝上那种几十块的工控板、带MODBUS的模数转换板都没问题。

那么这么重要的功能应该是要做的很方便才对呀。

网友B:
回复 网友A:
问过几个厂家,得到的回复是,DMA传输。测试过两个品牌的,一个是信捷,一个是维控。写一个测试程序,然后不连接通讯线,这个时候,你点击屏幕,会非常的卡。因为程序会一直在读回传的数据,可能是由于读不到,会一直卡在读时面,造成数据拥堵;插上通讯信号线,再操作屏幕,立马正常,在实际的现场维修中也发现了一样的问题。我自己开发的产品,绝对不会允许出现这样的情况,因为是采用状态机的机制,绝对不会因为通讯的问题卡顿的。PLC的程序不会搞,没有测试过,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问题,没有实际测试过的东西不敢乱说。

网友A:
回复 网友B:
不连接通讯线,或者通讯故障时,会有窗口弹出提示

再说通讯线都拔了,这时去操作触摸屏又有什么意义呢

网友B:
就是这么简单的一段代码,,工作这么多年来,一直很稳定,速度又会非常的快。
程序中只需要判断RX_DATA_TIME=0与RX_EN_B=1,当这两个条件成立时,立马来读缓存中的数据,读完立即清除,该干嘛干嘛。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如果是一体机且带通讯呢?如果外面有控制的设备呢。想想会不会有影响?不过自己不会用那玩意,没有实际测试过,不太清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一体机且带通讯呢?如果外面有控制的设备呢。想想会不会有影响?不过自己不会用那玩意,没有实际测试过,不太清楚。

可能我们的理解不一样吧,我的意思是触摸屏只是一个操作终端,假设相当于是鼠标,如果线都不插进电脑,

鼠标怎么工作呢,就算乱动也没有用呀。

如果外面有控制的设备呢。想想会不会有影响?

假设线都断了,就算触摸屏能点动不卡、能正常切换画面,那又有什么用,它触摸控制的是PLC或者其他设备,

问题是它控制的设备接收不到信号了,比如启动一个电机,我们用PLC,你用的是专用板,触摸屏上点一下启动,

PLC或者控制板收到信号后控制继电器动作,接触器吸合电机转动,这时把触摸屏的连接线拔掉,然后按停止,

就算触摸屏响应了,PLC或者控制板收不到信号呀,因为通讯线都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