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12-01):
项目配置如下,现客户说要与他们上位机实现OPC-Server通讯,咨询三菱得知3U无此功能,要上5U的OPC模块,但货期很长(120天以上),再或者上用R系列的RD810PC96   OPC  模块。
想咨询下各位,有第三方这样的模块吗?一边用MC协议连三菱3U,一边与上位机实现OPC-Server通讯。

网友A:
三菱没有的可以找马云

淘宝收 三菱转opc

网友B:
也可上位机装个软件,比如kep什么的,看成本了.

网友C:
加个物联网模块
OPC UA之类的读取

网友D:
OPC服务端有两种通讯方式:OPC DA和OPC UA,
要实现哪一种?

楼主:
回复 网友D:
OPC UA

网友E:
kepserver工具,你值得拥有

楼主:
回复 网友E:
好的,谢谢。再请问下,现有的3U配置,不用再增加硬件即可实现这个通讯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再请问下,现有的3U配置,不用再增加硬件即可实现这个通讯吧。

看看这个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840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