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12-01):
请问各位大佬,检测结果到NG吹气位是用时间去计算吗?

网友A:
就是ng检测位与吹出位有段距离呗

如果传送速度平稳用时间没问题

如果传送速度可能发生变化就用位移

网友B:
用时间感觉不太可靠,调试也不方便。不如用伺服转盘,用伺服的角度位置可靠些。

网友C:
用角度编码器,或者用带齿的转轮,用接近开关检测转动了几个齿,也是可以的!

网友D:
玻璃转盘上的工件位置是不定位的,每个工件之间的距离有时可能是均匀的,有时是有大有小的。玻璃转盘的转速也是可以调整的,不是固定的。但是调整结束后速度是固定的。

楼主:
具体情况是这样的,昨天一朋友去叫我去帮他看一下设备(设备厂家由于疫情来不了),设备是一台玻璃转盘单CCD检测机,转盘用的是直驱电机,故障是连续不良时后面几个NG品没吹,看程序是用时间去控制NG吹气的。玻璃转盘本人没接触过,网上也找不到具体的原理结构,所以想请教一下大家……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具体情况是这样的,昨天一朋友去叫我去帮他看一下设备(设备厂家由于疫情来不了),设备是一台玻璃转盘单CCD检测机,转盘用的是直驱电机,故障是连续不良时后面几个NG品没吹,看程序是用时间去控制NG吹气的。玻璃转盘本人没接触过,网上也找不到具体的原理结构,所以想请教一下大家……
看来速度平稳
出现这个情况属于设计考虑不周
建议先修改程序后再过去
像这种tim剔除方法,这是经常容易遗漏的bug

先调研检测位--剔除位最多可能有几个ng,安排n+1个tim,用队列管理起来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看来只能这样了。

网友A:
还一个要注意
剔除时间要远小于产品间隔时间,做不到就上2个剔除器,交替剔除

楼主:
嗯,差不多就这样吧

网友A:
你是要连CPU都换了?

网友A:
既然选择欧姆龙PLC,仅供参考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欧姆龙我是用来测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