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OMRON功能块问题

楼主(2022-12-02):
请问下大佬们,我这个功能块哪里有问题?为什么在外面看有输入,但是到里面输入就变0了,机型是CP1H-XA

网友A:
请确保你的PLC的运行状态处于RUN。

网友B:
要么你程序没下载进PLC.要么没有运行
还有,寄存器尽量不要用奇数编号.
D0 D2 D4 D6这样,免费双字搞重复了
你这个D3是没问题的,没有重复的情况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大佬,果然是没有在运行模式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大佬,果然是没有在运行模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