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12-02):
请教各位大佬,晶体二极管的钳位功能与限幅功能是不是差不多? 我怎么感觉一样呢?

网友A:
第一个图功能是单向,第二个图是双向钳位。

网友B:
我的理解限幅是不让超,钳位是不让低

网友A:
不一定,要看具体电路具体分析。其实你能看出上两图原理了,不必纠结这个问题。

网友C:
主要还是二极管的本质单向导电,万变不离其宗

网友D:
稳压管。功率小。

网友E:
就你发的这两幅图,分别运用了二极管(三极管结)的不同特性原理.
稳压二极管,运用的是反向特性,即在超过稳压电压的情况下,具有非常陡的电流特性, 也就是在这个范围, 负载变化引起的电压变化很小.
第二个图,采用的是正向特性. 一般理想二极管是一有正电压即导通. 但是实际二极管在导通初始电压下,是截至的, 而一旦超过导通初始电压, 就按短路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