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台110的电机,每台都有相同的故障,中间一相发热,电压正常,求解

楼主(2022-12-03):
(无正文)

网友A:
量一下这一相电流是不是偏大了,进端出端都量一下

网友B:
电压三相平衡?最后测量一下三相电流,中相电流是不是大,或是主电源开关中相有问题。

网友C:
我们的设备也是,三相铜排上取得单相电,通过计算做的分配

网友D:
量电压测电流找原因呗。

网友E:
这个不科学呀!中间触头烧蚀成这样了,边上的只是点蚀了一下。具体电路说说!

网友F:
需要综合现场分析啊

网友G:
方便的话,左右和中间触点交换一下试试,或加大中间一相触点压力试试

网友C:
是不是下端三相分配不均衡啊!

网友H:
既然是存在共性的故障现象,那平时就要注意多监测观察一下,以找到问题根源。

楼主:
回复 网友E:
电机是110Kw的,空气压缩机马达,启动方式星三角转换,8秒,延时3秒加负载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流相差不大,大概3~5A左右

网友E:
回复 楼主:
是3台空压机的3台三角接触器都这样?还是6台接触器都这样?看触头中间相完全是大电流烧蚀造成接触不好然后发热的。

网友I(2023-01-26):
监控三相负载电流~~~~~~···

楼主(2025-06-03):
回复 网友E:
马达是132Kw,控制是星三角启动,空压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