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幕白屏

楼主(2022-12-05):
这是喷码机的显示屏(不是触摸屏),有哪位大师修过,开机好好的,第二天开机白屏了!但能正常喷码工作,这个屏是单纯地显示屏还是工控屏呢!?这个屏是有一个主板线排连结。

网友A:
又不是万能的,换.
是不是对比度参数丢失变成0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关键换主板还是换屏最少要知道问题在哪里才得,所以我想问这个屏是普通的显示屏吗!如果是普通的显示屏应该是主板的显示部分坏了吧!

网友B:
现在一开机就是白屏了
试试按键,有没有正确的反应~要熟悉操作的来试
没有检查晶振
有,变换角度仔细看,即便对比度0一般也能看到显示
多数是控制显示的坏了

网友C:
找块相同的液晶屏插上看下就知道;

楼主:
回复 网友B:
功能键都正常,工作喷码都可以的,斜看也没有字幕,快捷键恢复对比度也没有反应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可惜手上没有,要网上找

网友D:
可能电压高了导致

网友E:
看看排线的那个地方是不是受潮了

网友F:
检查屏接口电路 实在不懂 找个相同的屏换上

网友G:
右边两个大芯片发大图看下,大概看一下只是单纯的显示功能,不带控制,芯片应该是接口和字库芯片。

网友H:
单色点阵液晶显示屏,定制的操作面板,非原厂不好修,建议老板联系厂家处理,自己搞不好故障扩大化就要背锅了。

网友I:
这个有点难修,芯片都是邦定的,

网友J:
这个最好找原厂家维修

楼主(2023-01-05):
最终解决办法,还是售后过来换了主板的一个电源块B0524S-1WR3,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