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练习的题目,求助各位大神帮忙写一下

楼主(2022-12-05):
用三菱写的是最好的,其他的可能还要去了解一下指令,拜托拜托

网友A:
你想多了,这样都有人免费帮你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想多了,这样都有人免费帮你写?
。。。。你别急呀 ,他这是招标书 ,后面会有价格的 。

网友C:
三菱的那培训软件有类似的题目啊

网友D:
我给你来个欧姆龙的,不是太严谨,第一次用先入先出.不知道实际效果
逻辑明白就行.
1,判断入口感应工件OK NG,写入数据堆栈.
2,判断出口感应工件,取出数据(先入先出),判断数据内容分料OK&NG.
实际工程估计还要加很多互锁条件.
有个疑问,入口,出口同时ON,不知道会咋动作,哈哈哈哈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楼主付稿费了

网友G:
看不懂这玩意儿的路过。

网友H:
没感觉,不想动。

网友I:
首先自己写,写出来有问题把程序发上来自然有人指导修改。直接要就不好了。

网友J:
付稿费了,就很真实么····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楼主付稿费了
这是真正不用M不用T

楼主:
回复 网友D:
其实我写出来了,但是用的不是欧姆龙,也不是PUSH和FIFO,就单纯的是GX3里面的字符串处理指令,一样的一个一个放进去,然后到皮带后面就从另外一个寄存器取一个出来做判断,但是最开始放进去的那个字符串寄存器的第一位就清不了,所以又做一个判断,取字符串长度,一定长度没数据了就清一个字符串。可以实现功能,但是如果这个传送带很长可以放99个物品,这样写就很重复而且没什么实际用途

楼主:
回复 网友F:
欧姆龙的FIFO指令可以自动清第一位字符串内容吗?可以清就很简单了,我是在三菱里面实在找不到类似出了一个就自动清一个字符串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三菱的那个SFRDP其实按道理也可以实现,原理应该其实就是压栈-堆栈-出栈,就是指令不太熟悉想看看各位大佬的思路,你说的那个同时感应会不会有问题我也不太清楚,应该不会因为堆栈堆的应该是后面的字符串,出栈出的是前面的,没实践过,不清楚哈哈哈。感谢大佬

网友D:
回复 楼主: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95078

欧姆龙ST写的,没用这些所谓的指令,理论上ST都一样.

网友K:
欧姆龙堆栈是否是取一个数据就清除掉一个数据呢,出口处光电感应到工件取出数据判断工件OK&NG,采用先入先出栈内最后一个数据好像取出后没有清除,导致下一个工件进来时分料机构依据前一个数据结果做拍断,造成误判

网友F:
引用 楼主:
欧姆龙的FIFO指令可以自动清第一位字符串内容吗?可以清就很简单了,我是在三菱里面实在找不到类似出了一个就自动清一个字符串
为什么要清楚第一位内容,FIFO一次就自动将后续内容前提一位了

???   -- PUSH
SFRDP -- FIFO

没有三菱指令手册,自己找入口合适的指令
自己编先入先出需要的内容比较多,查一点都不行

网友F:
引用 网友K:
欧姆龙堆栈是否是取一个数据就清除掉一个数据呢,出口处光电感应到工件取出数据判断工件OK&NG,采用先入先出栈内最后一个数据好像取出后没有清除,导致下一个工件进来时分料机构依据前一个数据结果做拍断,造成误判
FIFO不清楚最后一个数据,再进来一个工件用PUSH指令自动放入有效队位,不会造成错误队列的.
如果你一定要清除就这样加段程序~在FIFO纯属多余

网友K:
回复 网友F:
FIFO不需要清除队列数据是吧,后续进入的工件也不会造成对列内数据错位喽

网友K:
欧姆龙功能块写的一个堆栈小程序,进出栈实际有点小问题,堆栈指令不太熟悉,各位指导一下

网友F:
引用 网友K:
FIFO不需要清除队列数据是吧,后续进入的工件也不会造成对列内数据错位喽
有必要清队列数据吗?为啥会错位

现成的FIFO不用,可能是没有FIFO,做的FB正确吗?
不上传程序别人咋分析?

看贴图
W15.08进一个出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