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12-05):
单位里的一台世达02002A久置未用好几年,再次开机出现“S-E”故障不加热,查手册为--传感器组件故障,按说明书的检测方法检测手柄发热组件和传感器组件阻值均正常,判断应该为主机故障。

拆开主机,测传感器组件输入串接电感开路(外表无任何损坏),很疑惑,这个器件也能怀?更换,故障依旧。

看来只能跑线路理个控制过程出来才能动手,见附图。

测运放各脚电压,6脚不管接不接传感器均输出4.6V左右,这很不正常,测运放正负电源,为+5.7,-0.2V 。

+5.7是三端稳压BA50BC0(5V1A)贴片产生的,超压0.7V,判断失效,先用7805代替再说。

查运放4脚,是MPU芯片14脚输出的矩形波倍压而来,换下二个10uF16V的电容,负压恢复,再装机开机正常。

用焊台测温仪校正后使用正常。

这个控制板共有10来个10uF16V的贴片电解,拆下测均在1-3uF的容量,建议由此款焊台的朋友全部更换。

楼主:
网上百度,未找到该例故障相关的信息,故记录下来,方便有此情况的同行少走弯路。

修复后实测运放7脚为+5V,4脚为-3.6左右,6脚输出随着温度变化在1V以内。

网友A:
我的那台还在桌子上放着。没有焊笔试不了。

网友B:
修电子板很少遇到过贴片电容有坏的,但电解电容坏就比较常见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我修过两次贴片坏,都是LS变频器

网友C:
不会有漏电吧 电感运放同时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那台还在桌子上放着。没有焊笔试不了。
可以用白光602H手柄改线后更换,效果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修电子板很少遇到过贴片电容有坏的,但电解电容坏就比较常见
修的多了你会碰到贴片瓷片短路,贴片电解失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会有漏电吧 电感运放同时坏
运放没有坏,换回原来的运放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