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12-05):
有一台ABB ACS 800变频器拖动两台电机,采用DTC控制,设定工厂宏模式,DI1正转,DI2反转,AL1频率给定,正转或者反转给定时,还没给定频率,电机会冲瞬间冲一下那种,请教各位师傅,这是励磁时间还是哪种参数没设置好?

网友A:
建议你先一拖一测试一下,如果没有你说的状况就有可能是你的负载可能存在外部惯量

网友B:
DTC模式可以带多台电机?!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可以啊,有这样用的,电机功率什么都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外部没有问题,因为这个是同功率的双电机驱动小车的,电机辨识是按两台电机功率之和算的。每当先给定定前进或者后退信号时,还没开始给定0-10V电压加速,小车会冲一下,之前不了解DTC模式,怀疑是不是哪里没设置好,是不是和励磁有关系呢

网友C:
启动方式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启动方式就是,开关打到前进,也就是给定正转信号或者反转信号,然后在通过另一个旋钮给定0-10V电压就可以加减速,小车就可以前进护着后退了,这个DTC直接转矩控制,是不是在给定变频器正转信号时就要先给电机励磁,只是这个电机在没给定频率信号的时候不知道为何偶尔会往前冲一下。

网友C:
回复 楼主:
只是偶尔往前冲,感觉直流励磁的启动方式没啥问题。会不会是转速AI给定的0速信号不稳定?模拟输入信号处理参数组里模拟给定最小值动一下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C:
起初也怀疑是这个频率给定信号的问题,我记得好像把这个AI信号线拆掉好像也是不行,等有空我再确认一下。

网友D:
仔细看看说明书,DTC模式是不能带多台电机。建议用标量模式。

网友C:
回复 网友D:
可以带相同功率硬轴连接的多电机,对于变频器来说等效为一台电机。

网友E(2023-08-26):
21.01与23.01参数是多少?1.18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