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12-05):
请问施耐德变频器软件不支持xp系统吗。哪个版本支持xp?

网友A:
。。。。那楼主为何如此执着XP ? 有什么苦衷吗 ?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施耐德变频器软件不支持xp系统吗。哪个版本支持xp?

目前官网提供的软件最低版本要求Win7 32位系统。

要用在XP系统上,请安装V2.6.2版本,官网已经不提供下载了。

楼主:
明白了谢谢。请问电脑与变频器通信用什么数据线?

网友C:
某宝一搜便会出来很多,也可以自己根据手册制作

网友D:
回复 楼主:
一般都是485 或者是232

施耐德记得是485的

好像还是水晶插头那种,

网友E:
引用 网友A:

。。。。那楼主为何如此执着XP ? 有什么苦衷吗 ?
厂里只有xp系统的电脑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施耐德变频器软件不支持xp系统吗。哪个版本支持xp?

目前官网提供的软件最低版本要求Win7 32位系统。

要用在XP系统上,请安装V2.6.2版本,官网已经不提供下载了。

安装了2.6.2的版本,死活连接不上变频器,无错误信息
1.数据线连接正确
2.设置也正确
3.连接不上的原因是xp系统与软件不兼容,电脑系统可是sp3版哦

网友F(2023-03-02):
软件能不能给发一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