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12-05):
X100-输入X10F共16个x点输入,有a个输入信号为on,则把a存储于变量D6000中;

请教下这段程序该怎么编写?

网友A:
1条指令的事

网友B:
需要提供PLC型号,支持SUM指令的可以直接用;

网友C:
没有SUM的咋做呢

网友D:
没有SUM就循坏计数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没有SUM的咋做呢

网友F:
移位计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