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12-06):
伺服电机等距间歇运动,假设每次移动距离50mm,计算出的脉冲是带小数点的  会产生累计误差  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pid可以吗

网友A:
某些定位模块有这方面的功能,比如MS模块。而且有误差也可以自己处理,计算下小数点后面的数字满1定位即可

网友B:
1.如果是伺服,应该不会出现小数点吧,可以设电子齿轮比的。

2.就算有小数,也可以补偿的呀,假设是0.2,前5次不要,5次后再加1,怎样就不会累计太多。

网友C:
。。。。我用 PLC + HMI 做的定长切割控制,没有误差 。

        每次绝对运动,到指定位置停止,切割,置零,再绝对运动,再 。。。。

网友D:
回复 网友C:
是不是彩钢瓦压板机?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就是带动传送带,在计算中有π,这不是个无限不循环小数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类似  有办法吗 是控制一条输送带

楼主:
回复 网友C:
手动还是自动的

网友E:
不理解你怎么搞出个小数点啊,如果你的距离单位是mm,完全可以避开小数点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带动传送带,在计算中有π,这不是个无限不循环小数吗

如果是圆形可以转换成角度,再说不转换也没什么,你反正是等距移动,保证每次发出的脉冲数一样就行了

网友F:
长度可以只做显示,不做运算。
实际移动距离以脉冲来计算。

网友C:
回复 楼主:

。。。。。HMI 上输入需要加工的数量,例如 :100个

          那么就加工100个停止。

网友C:
回复 网友D:

。。。。是切熟料带子的一个机器。

网友G:
你反过来考虑,比如50MM,你把精度设计成49.99....后面小数不就可以根据需要随便匹配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就是我电机转一圈需要10000个脉冲,输送带移动的距离 l =πD算出来带小数点  每次移动43mm,所需要的脉冲是43/πD×10000这么算吧

网友B:
回复 楼主: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就是这么算出来是有小数点的   怎么调整齿轮比 或者补偿怎么发 我是个新手 刚接触这些 不太了解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这么算出来是有小数点的   怎么调整齿轮比 或者补偿怎么发 我是个新手 刚接触这些 不太了解

假设直径88,周长就是276.32,那么1MM的距离就是10000/276.32=36.189个脉冲,

如果43mm,就是43*36.189=1556.127,小数点后面的可以不要,就1556个脉冲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