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12-06):
大佬们,有一个问题需要向各位请教。
比如说变频器的基波频率是200HZ,IGBT的开关频率是5KHZ。
那IGBT输出铜排上经过的电流频率是200HZ还是5000HZ?

这个问题我请教过变频器使用客户以及我认识的在读博士,得到的答案各不相同。
所以找来论坛向大佬们求教。
多谢。

网友A:
只要对应组的IGBT打开,输出铜排上就有电流流过

既然开关频率是5KHZ,那么经过的电流频率应该也就是5KHZ

网友B:
输出铜排上的开关频率是5K的。

网友C:
应该是5K,但在电机这个感性负载上,就可以得到类似正弦波的交流电

网友D:
开关频率5K 电机电源200Hz? 200Hz调制的5KHz类似 调频波,通过电机电感滤除高频就可以得到200Hz低频,看电压5K 看电流200 但是电流拉细节能看到5K开关频率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大佬,在这里得到了相同的答案。以后如果再有疑问,再来本贴请教。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大佬,在这里得到了相同的答案。以后如果再有疑问,再来本贴请教。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再请教大佬,简化一点,如果是这个输出铜排直接去接电机,电机的转速应该是基波频率决定的吧?中间是有一个什么过程么?我是学机械的,做铜排会有这个输出铜排的高频疑惑,对电机也不了解,于是就有这种疑惑。还请大佬海涵。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再请教大佬,简化一点,如果是这个输出铜排直接去接电机,电机的转速应该是基波频率决定的吧?中间是有一个什么过程么?我是学机械的,做铜排会有这个输出铜排的高频疑惑,对电机也不了解,于是就有这种疑惑。还请大佬海涵。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多谢大佬答疑。
那再请教大佬,简化一点,如果是这个输出铜排直接去接电机,电机的转速应该是基波频率决定的吧?中间是有一个什么过程么?我是学机械的,做铜排会有这个输出铜排的高频疑惑,对电机也不了解,于是就有这种疑惑。还请大佬海涵。

楼主:
回复 网友D:
多谢大佬答疑。
那再请教大佬,简化一点,如果是这个输出铜排直接去接电机,电机的转速应该是基波频率决定的吧?中间是有一个什么过程么?我是学机械的,做铜排会有这个输出铜排的高频疑惑,对电机也不了解,于是就有这种疑惑。还请大佬海涵。

网友D:
回复 楼主:
纯物理过程,电路基础,电感特性。不知道你需要了解什么。

网友E:
肯定是5000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