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示波器电路原理图!!!

楼主(2022-12-06):
哪位大侠手里有日立示波器电路原理图?拜求!!!!!开机无显示,面板功能指示灯正常,荧屏无任何动静!!!

网友A:
如果你以前修过CRT的彩电就大概确定故障范围,一般来说,这些基本是没有图纸的

网友B:
各组电源挨个查呗

网友C:
看看视波管灯丝亮不亮

网友D:
去38度发烧论坛。

网友E:
是CRT的还是液晶面板,CRT的就按彩电的方法维修!

网友F:
现在二手的数字示波器也才几百至一千多点而已,值得去折腾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灯丝电路问题,保险断开,更换后灯丝还是不亮,跟线不明!!!求 灯丝电路原理图!!!

网友G:
回复 网友F:
真正想拆腾的话,把这个改成液晶显示。。也挺好的。。

网友H:
老物件一般都没有图纸,根据经验摸索维修,看的是自己的见识和阅历

网友I:
那就查一下XY的扫描板 高压发生电路

网友J:
如果一点光都不显示可以查一下灯管电源部分或升压部分,一般扫描部分问题会有一个亮点出现。建议对各部分电源排查一遍。

楼主:
回复 网友J:
就是高压发生部分电路故障。弄不明白这个是自激振荡还是其它信号激励!!!

网友K:
拿去分析看看!!

楼主:
已修复!!!不完美!!!

网友J:
回复 楼主:
已经很棒了。看着亮度比较重,是否还存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