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12-07):
plc 是西门子的 200smart ,现在有一块数码管的驱动板(主要是两个 74hc595 级联和放大电路什么的),驱动板有五根线分别是 595 的正负极、数据、输入时钟和锁存时钟。plc 可以直接驱动这块驱动板吗?如果可以该如何接线?

网友A:
可以是可以,就是效率太低了,还得转换电压,8段数码管占用8个输出,还要一个使能,一个锁存,真想玩,改玩单片机吧。合一起不超过100元,用PLC真的太浪费了

网友B:
可以
注意接口电路匹配,PLC要使用晶体管输出
它应该有范例程序,没有就换一家产品
新编有点费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