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12-07):
我见过的震动送料机都是有点斜度的   视频中这种没有斜度就能改变方向是怎么做到的呢

网友A:
这个不算震动盘,只能算震动筛吧

网友B:
四角有四个振动的,我拆过一个是这样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四角有四个振动的,我拆过一个是这样的

有道理,最开始左移、右移、上移、下移就是两个开启两个关闭的组合产生的运动。

网友D:
还加上了视觉识别系统,加上机械手,成本可不低了

网友E:
。。。。这个,高级。

网友F:
这玩意适合杂乱,无序的片型物料,要加视觉引导的
用过OMRON的,afag的超贵

网友B:
国产也不是很贵,效率不是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