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12-07):
今天修一台15KW的变频器,原来的故障是模块炸了,拆掉模块,接入维修电源,面板显示正常,但听到继电器吸合的声音很小,断电测继电器触头,发现已烧牢了,等于把充电电阻短路掉了,于是把继电器换掉,再上电能听到正常的吸合声音,测六路驱动电压,动,静态都没问题,于是装上模块,在PN上接入维修电源,上电启动变频器,三相输出平衡,然后拆掉维修电源,接入380V电源,几秒钟,只听到一声炮响,只觉得脑瓜子嗡嗡的,一天白干了。后来想想,刚送入电源,还没启动变频器,怎么会炸模块呢,想来想去只有滤波电容有问题吧,于是测量2只滤波电容的容量,本来是400V3300UF的,现在测下来一只是1100UF,另一只2500UF,两只不一样,差了好多。
大家分析分析看,是不是这个原因引起的上电炸模块,因为找不到原因就不敢装模块了。

网友A:
你也不说什么模块,哪里损坏?又要悬丝诊脉?

网友B:
上电就炸?模块不良?驱动不正常?驱动脚没焊?

网友C:
上电炸模块,除非接错线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先在PN直流母线上接入530V维修电源,启动变频器,三相输出平衡,然后才接380V电源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线是肯定没有接错

网友D:
驱动电路,主控板,电容,模块都需要重新检查。

网友E:
没有几块东西,工作要作细致,驱动电路,大电容

网友F:
新换的模块质量问题,整流部分炸了

网友G:
如果你的维修电源送到母线的电压和,接入380时的母线电压相同,如果模块质量良好,就不会炸模块。【使用维修电源而且已经运行了,有了输出。】
如果炸机和电容相关,电容会发现明显的变化,能看出来。母线电容容量下降不是上电炸机的理由,模块质量是怀疑的重点,模块焊接后焊油是否清洁干净了?

网友H:
电容不是串联均压吗?差这多说不定炸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