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12-08):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大家给点建议。

楼主:
可控硅都是好的,测试过了。热敏电阻也更换过了。

网友A:
排除外围,应该电路板的问题大一些。

网友B:
不上图啊,都蒙吧哈哈,驱动板故障

网友C(2025-10-09):
多大功率,什么负载?
启动时间设定了多少?
肯定不是损坏!

网友D:
查看电源电压、接线状态,排除明显故障。检查电源线是否松动、接触不良,或电源电压是否在额定范围内4。若电源线路损坏,需及时修复或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