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捷伦34405A台表怪现象

楼主(2022-12-08):
公司有一台安捷伦34405A台表,冬天早晨办公室温度低于10度,开机就显示Error 635故障代码,按一下任意键就正常,或者开空调温度升到10度以上,开机就正常了。

网友A:
是不是结露?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室内没有结露,只是温度低于10度。

网友A:
网上找说是接口板问题,我估计接口热胀冷缩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清楚是怎么回事,现在不影响使用.

网友B:
估计内部电容有问题,特别是电解电容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管了反正不影响使用.

网友C:
换一台6位半的吧,手里的一台5位半丢在角落里吃灰,平时很少用,需要用高精度的场合都是直接上6位半的吉时利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