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12-08):
请教大佬一个问题,我这边一台550的变频器正常运行几年了,今天有个操作工在电机未停的情况下断主电源,之后电机无法启动没有任何报警故障。远程启动无反应,本地启动面板显示“变频器未准备好”这大慨是什么问题?

网友A:
远程是通过什么启动?触摸屏还是开关?

楼主:
回复 网友A:
触摸屏

网友A:
借鉴之前的帖子: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351498      判断变频器坏的可能性比较大。可以先测量一下变频器的整流逆变模块。

网友B:
可以试一下,将控制动作的命令先不要一直给定,先送主电再送控制电再给启动命令

网友C:
与变频器的通讯有问题了 顺着这个查一下

网友C:
与变频器人通讯的问题了 顺着这个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