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12-08):
直流电路保护是用直流断路器好,还是熔断器好?

网友A:
熔断器只要选对了,工作安全可靠,但熔断后就要更换,有点麻烦。断路器不好选型,实际动作电流比较大,但动作了不用换,排除故障后合上闸了就可以了,省事。

自己看着办吧。

网友B:
电子元件保护你只能用快速熔断器
直流线路的话你可以考虑直流断路器

网友C:
如果抛开成本的话,个人觉得断路器好

网友D:
快速熔断器断开速度优于断路器,如果控制半导体器件如IGBT等,应该用快速熔断器。

网友E:
直流要断开的话比交流难多了